[有问必答] STM32CubeIDE 配置输出比较

楼主(2024-06-10):
使用的 STM32F407ZGT6 板子,配置 TIM1 的输出比较配置见附件。
在调试的过程中观测 TIM1 的 cnt 值,觉得没有配好,请教一下该如何配置 TIM1 和如何使用输出比较?
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该如何学习 hal 库和使用 STM32CubeIDE?

网友A:
CubeIDE不熟。

定时器的输出比较好弄,主要是配置CCR寄存器,比如TIM1有4个CC输出比较通道,你可以配置CCR1寄存器为一个数组,并使能CC1中断,CNT计数到CCR的值后,可以触发对应中断。你也可以设置对应引脚输出,从而实现PW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ubeIDE不熟。

定时器的输出比较好弄,主要是配置CCR寄存器,比如TIM1有4个CC输出比较通道,你可以配置C ...

我现在使用 HAL 库配置 TIM1 通道 1 输出比较,结果软件第一次进入中断四个标志位都置 1 了,后面又没有清除掉。不太清楚是什么情况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使用 HAL 库配置 TIM1 通道 1 输出比较,结果软件第一次进入中断四个标志位都置 1 了,后面又没有 ...

标志位都会置位的,如果开了中断就会进中断,没开中断就不用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标志位都会置位的,如果开了中断就会进中断,没开中断就不用管

进入中断后,未能清除中断标志位

网友:
建议你使用 STM32CubeMX 生成 STM32CubeIDE 工程,大多数人都是 STM32CubeMX + 其它编译器组合,配置外设也会有更多的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