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EGGER RTT] RTT原生似乎没有16进制显示的功能?

楼主(2024-06-11):
最近琢磨把RTT整进工程里,移植非常方便。

但是RTT好像没有16进制字节打印的功能,那作用就很有限了,是否一定要自己包装一下RTT_printf函数?
因为我们都是不用print函数的,都是走私有协议做调试,计划未来把RTT也走到私有协议里

网友A:
我的工程里做了一个Member buffer打印函数,可以借鉴一下

void trace_buffer(const uint8_t* buf, int len)
{
    int i, c;

    while ((int)len > 0)
    {
        SEGGER_RTT_printf(0, "%08X: ", buf);
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16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i < (int)len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GGER_RTT_printf(0, "%02X ", buf & 0xFF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GGER_RTT_printf(0, "   ")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 (i == 7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GGER_RTT_printf(0, " "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SEGGER_RTT_printf(0, " |");
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16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i < (int)len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 = buf & 0xFF;

                if ((c < 0x20) || (c >= 0x7F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 = '.'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 = ' '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SEGGER_RTT_printf(0, "%c", c);
        }

        SEGGER_RTT_printf(0, "|\n");
        len -= 16;
        buf += 16;
    }
}

网友B:
sprintf转换,转换生成的字符即可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sprintf转换,转换生成的字符即可

浮点数也可以这么玩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浮点数也可以这么玩吗?

对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工程里做了一个Member buffer打印函数,可以借鉴一下

浮点的处理比较麻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浮点的处理比较麻烦。

其实浮点数如果不需要实时显示,我感觉j-scope来简介打印是个不错的方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工程里做了一个Member buffer打印函数,可以借鉴一下

高手啊!这个好用!效果如下

不过在两个 buf & 0xFF 的地方是不是写错了,应该是 buf[ & 0xFF 才对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高手啊!这个好用!效果如下

这个界面是怎么搞的,感觉怎么这么好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高手啊!这个好用!效果如下

你这个是用什么终端工具打印的,不是RTT view吧,看起来不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界面是怎么搞的,感觉怎么这么好看

只是普通的vscode终端控制台而已,好看的主题很多,可以参考这个帖子

分享一个 VS Code 的单片机开发工具 --- EIDE - 开发环境 - 硬汉嵌入式论坛 - Powered by Discuz! (armbbs.cn)

EIDE切AC6或者gcc编译链也很方便,RTT终端也可以用EIDE自动启用

网友:
分享一下我的
PrintArray((uint8_t *)(0x68000000), 32, 1000);

/**
 * @brief 打印数组成表格,每隔16行打印一次元素序号
 * @param array 要打印的数组
 * @param num_per_row 每行打印元素个数
 * @param size 要打印的元素个数
 */
void PrintArray(uint8_t *array, uint8_t num_per_row, uint16_t size)
{
    printf("\n----------print [0x%p]----------\n", array);
    uint16_t i = 0, j = 0;  /* 循环变量 */
    uint16_t row_count = 0; /* 行计数器,用于跟踪已打印的行数,从0开始 */

    for (i = 0; i < size; i++)
    {
        /* 每打印 num_per_row 个元素后 */
        if (i % num_per_row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* 如果是每16行的开始,打印元素序号 */
            if ((row_count % 16) == 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    |");
                for (j = 0; j < num_per_row; 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02X ", j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"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/* 打印当前行的行号 */
            printf("%04X|", row_count);
            row_count++; /* 行数增加 */
        }

        /* 打印数组元素 */
        printf("%02X ", array[i]);

        /* 检查是否是当前行或数组的最后一个元素 */
        if ((i + 1) % num_per_row == 0 || i == size -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* 在每行末尾或数据结束时添加竖线 */
            printf("|");

            /* 如果不是数组的最后元素,则打印换行符 */
            if (i != size - 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"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    /* 打印结束 */
    // printf("\n----------print complete----------\n\n"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