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nand flash批量烧录方法

楼主(2024-06-11):
大佬们,请问一下产品在生产时怎么给nand flash批量烧录文件系统。

网友A:
随意找个板子,模拟U盘,然后使用WinHEX将镜像文件提取出来使用即可。

批量烧录就用这个文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随意找个板子,模拟U盘,然后使用WinHEX将镜像文件提取出来使用即可。

批量烧录就用这个文件。

坏块管理呢

网友:
如果新的芯片就有坏块,这个就无法避免了。

只能挂上文件管理系统带NFTL管理层的,然后模拟U盘复制粘贴了,或者FTP等其他的复制粘贴方式。

网友:
提取镜像后用专用烧录器(需要定制与自己一致的坏块管理烧录算法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