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module app编译问题

楼主(2024-06-11):
这边基于gcc编译threadx module app,在链接的时候将txm_module_preamble.S链接进去了。通过objdump将elf dump出来看到preamble是放在最开始的位置,链接脚本指定的__FLASH_segment_start__的位置。

但是通过OBJCOPY生成binary后,从binary里面就找不到了preamble的内容了。请问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?

网友:
这个module只研究了MDK的,GCC的还没研究,得后面有时间研究后再跟楼主交流了。

楼主:
找到问题了,是riscv的汇编文件和arm有差异。需要改写txm_module_preamble.S

网友(2025-01-13):
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,请问怎么解决的?谢谢

网友:
增加“ax”属性可解决此问题。
.section .preamble, "ax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