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4ce6c8 3引脚问题

楼主(2024-06-11):
87个引脚 不够  挂了一个条子  68013 9288
还又串口引脚 脚不够用了  差四个有两个控制还有一个led  还有一个key 有什么好方法  数据用总线还是地址用总线

网友:
挂个1元的MCU比较方便。

楼主:
什么意思没太理解  你说的具体一点可以吗

楼主:
你是不是指用595进行扩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什么意思没太理解  你说的具体一点可以吗

不是,是直接用便宜的MCU做IO扩展更方便。

楼主:
mcu  速度上是不是会有问题   595不行吗  数据和控制线不够用  用IO扩展速度上会不会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mcu  速度上是不是会有问题   595不行吗  数据和控制线不够用  用IO扩展速度上会不会有问题

595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