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Buck整定参数有办法不

楼主(2024-06-12):
如题,采用电流+电压双闭环,单电流环一直调不稳

网友A:
这玩意得上图,上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玩意得上图,上数据

buck,到限流点后环路一直震荡

楼主:
环路震荡,发现电流环限流震荡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buck,到限流点后环路一直震荡

用的PID吗?是的话考虑KP是不是太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PID吗?是的话考虑KP是不是太大了

不知道是不是峰值电流采样不行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知道是不是峰值电流采样不行

和采样的电流信号精度也有关系的。 峰值电流采样极易受到器件本身寄生电容的干扰,有各种不规则的尖峰干扰。需要谨慎处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和采样的电流信号精度也有关系的。 峰值电流采样极易受到器件本身寄生电容的干扰,有各种不规则的尖峰干 ...

平均电流的话感觉不是很稳,那个采样电容太大了

网友:
做个死区,死区内不算环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