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GD32F4, PSRAM, ESP-PSRAM64H

楼主(2024-06-13):
分享一下用GD32F470的EXMC的SQPI-PSRAM控制器挂载ESP-PSRAM64H的代码。

ESP-PSRAM64H 是一个 64M-bit 大小的4线PSRAM存储器,tb价格三四块钱一片。可以通过SPI或者QPI的方式进行访问,QPI的意思是指令,地址,数据都是四线传输。QPI总线速度可以达到84MHz

时序参数不太会配置,目前全片读取耗时 1060ms,速度大概 7.5MB/s 。全片写入耗时 790ms,速度大概 11MB/s。QPI总线速度为 60MHz。

希望高手能优化时序参数的配置。

代码注释字符编码是 GB2312

楼主:
整片写0使用 memset, 写入速度为 18MB/s
整片读取使用 memcpy,读取速度为 15MB/s

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,好帖,这个芯片价格怎么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,好帖,这个芯片价格怎么样。

乐鑫给自家做的PSRAM,ESP32模块外挂的就是这个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乐鑫给自家做的PSRAM,ESP32模块外挂的就是这个

谢谢分享,这个价格确实可以。

网友:
若能整内存映射模式那确实不错,不知道F4支持不

网友:
我用stm32h723内存映射就用的这个芯片,读映射没问题,写映射会触发硬件故障,一直没解决。

网友:
AT32F435VG 挂这个PSRAM,可以映射读写,之前有个项目挂这个当屏幕缓存,时钟直接拉到288/3,刷图贼快
但是使用的时候发现emwin的缓冲或rtthread的缓冲开到这个芯片后,系统运行有问题,但是那种大批量的缓存读写又没问题,我猜是小数据频繁读写不行吧,没仔细研究

网友:
当时粗略测试好像是这么个速度,屏幕是320*480 16bit

楼主(2024-08-12):
今天又把板子翻了出来,发现速度上不去是因为有一个参数配置错误了:采样点应该选在下降沿(错误的选择了上升沿)。
现在GD32F470主频为240MHz,PSRAM的CLK线速度为80MHz (手册表示最大速率为84MHz)。
使用 memcpy 进行写入速度为 28.99MB/s
使用 memcpy 读取速度为 24.02MB/s

我先测试几天稳定性,可以后再把代码更新上来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今天又把板子翻了出来,发现速度上不去是因为有一个参数配置错误了:采样点应该选在下降沿(错误的选择了上 ...

楼主:
测试了四天,不间断地进行写读测试,写速度 29MB/s 左右,读速度 24MB/s 左右。

代码更新到如下压缩包中

烦请管理员将更新的代码添加到顶层,谢谢。

网友(2024-09-13):
最近在使用STM32U5,不知道能不能使用QSPI读写这款PSRAM,之前用H7是只能读,无法写

网友B(2024-12-20):
引用 楼主:
测试了四天,不间断地进行写读测试,写速度 29MB/s 左右,读速度 24MB/s 左右。

代码更新到如下压缩包 ...

请教楼主,PSRAM有没有用来做过刷屏测试?比如800*480,能刷到每秒多少帧?我想用这个方案刷屏,不知道速度如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教楼主,PSRAM有没有用来做过刷屏测试?比如800*480,能刷到每秒多少帧?我想用这个方案刷屏,不知道速 ...

抱歉,测完之后因为工作中没有用到,就没继续用这个了。9楼貌似用这个做过屏幕缓存,你问问他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抱歉,测完之后因为工作中没有用到,就没继续用这个了。9楼貌似用这个做过屏幕缓存,你问问他吧。

好的,谢谢。

网友C(2025-03-23):
楼主还在么?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,和你不一样的是我是用的spi接口,目前测试读取芯片id是正确的,但是读写数据是错的。请问你有遇到类似的问题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还在么?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,和你不一样的是我是用的spi接口,目前测试读取芯片id是正确的,但是读 ...

网上搜一下 PSRAM64H 有 STM32 SPI 读写数据的例子。
你也可以把不行的代码片段和 PSRAM64H 的手册丢给 AI 帮你查一下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