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G474外设驱动AD7689

楼主(2024-06-13):
static void AD7689_ReadAllResults(uint16_t* pBuffer)
{
    uint16_t AD7689_Config = 0;
        uint16_t AD7689_Value = 0;
        uint16_t i;

        for( i = 0 ; i < 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7689_Config = AD7689ConfigBuf;
                AD7689_Config = AD7689_Config << 2;
                AD7689_CNV_DISABLE;
                SPI4_ReadWriteByte(AD7689_Config >> 8); //发送高8位CFG配置
                SPI4_ReadWriteByte(AD7689_Config);      //发送低8位CFG配置
                AD7689_CNV_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升沿启动ADC转换
                os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AD7689_CNV_DISABLE;
                AD7689_Value = SPI4_ReadWriteByte(0xFF); //读取高8位数据
                AD7689_Value = AD7689_Value << 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结果高字节
                AD7689_Value |= SPI4_ReadWriteByte(0xFF);//读取低8位数据
                AD7689_CNV_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转换结束标志
                osDelay(2);
                pBuffer = AD7689_Value;
        }

}

初始化的时候要先发送2组数据进行初始化,而后第三次才是我们要的数据,我想问一下,我这个ADC7689的外设驱动时序理解是对的吧?

网友A:
对,理解的没问题,先发16bit数据启动转换,然后读取数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理解的没问题,先发16bit数据启动转换,然后读取数据。

谢谢,初始化的时候是不是还要,先按照这个时序获取通道0或者通道1或者其他通道的数据,但是这个数据是无效的 ,,,只有第三真是获取通道0的数据才是有效的,因为时序图上CFG(n+1) 此时数据才是DATA(n-1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初始化的时候是不是还要,先按照这个时序获取通道0或者通道1或者其他通道的数据,但是这个数据是无 ...

这个需要楼主实测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