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VGL] 屏幕的最小绘图单元是2X2像素,怎么移植显示驱动(flush_cb)

楼主(2024-06-14):
项目上用的一款屏最小绘图单元是2X2,所以必须保证每次更新的区域都必须是2的整数倍,记得ewmin也是有打点的函数的,这种情况下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是用全缓冲,但是资源不允许,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解决

网友A:
显示屏分辨率多大,不大的话,局部缓存还是可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显示屏分辨率多大,不大的话,局部缓存还是可以的。

不大,320*360

网友A:
那就用局部缓存搞搞,应该性能也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用局部缓存搞搞,应该性能也可以。

放弃了,一般来说,屏幕都支持1X1打点,这个屏幕最小是2X2,但是像LVGL或者EMWIN的底层在生成更新区域的时候并不知道,所以只能用全缓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放弃了,一般来说,屏幕都支持1X1打点,这个屏幕最小是2X2,但是像LVGL或者EMWIN的底层在生成更新区域的时 ...

这个可以这样实现,比如你的分辨率是800*480,如果是你2*2的话,那么当前的分辨率就是400*240,底层操作每个点操作4个方形像素区即可。

网友(2024-09-05):
楼主又是被那该死的AMOLED坑了的吧,类似的sh8601 RM690B0都是这样的,没有打点函数,刷块有限制,长宽不能为奇数,恶心至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