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新买的H7-Tool

楼主(2024-06-14):
1.是不是必须安装MDK?

我感觉是,我一开始用Trace功能,不能解析ELF,安装完MDK就可以了。
2.使用CMSIS-DAP功能不能使用
我用的是IAR9.3,调试工具选CMSIS-DAP后,调试下载提示如下
继续查看如下
找到源文件提示如下
具体是什么问题,能否解决?

3.使用TRACE功能,解析ELF文件后提示如下
感觉是成功了,然后刷新一下,直接报错如下

请帮忙解决,最想用的两个功能,一个都用不了,有点尴尬

楼主:
对了,RTT功能也不能使用,提示我找不到
但是我用JLINK的RTT Viewer打印功能,都正常
所以,好奇怪啊

楼主:
正在使用的截图了,看着好像没问题

网友A:
1、Trace那个是没有成功,什么都没有检测到,最关键的是前面的那些变量检测,你的截图里面没有展现出来。

2、IAR9注意问题。

设置配置项:

调试效果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Trace那个是没有成功,什么都没有检测到,最关键的是前面的那些变量检测,你的截图里面没有展现出来。
...

多谢版主,IAR已经可以调试了。

Trace那个问题在我,out文件选错了,现在可以找到了,就是乱码问题,我选的UTF-8,跟这个有关系吗?

楼主:
调试正常之后,RTT也正常了,非常棒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版主,IAR已经可以调试了。

Trace那个问题在我,out文件选错了,现在可以找到了,就是乱码问题, ...

乱码的问题解决了没,这个有多个原因。

1、你说的UTF-8是指的你的工程文件是UTF-8编码吧,这个不影响,你可以换个信号量,事件标志和消息队列的Name参数试试,直接换个数字字符看看正常不。
2、还有个地方是,你的目标芯片是M7吗,如果是M7的话,可以把Trace界面的Cache勾选上,如果不是,不需要勾选。
3、然后就是ThreadX的LUA文件升级过一次,你可以试试好点不,将你路径里面的这个文件替换了即可\h7toolPC_release\Trace

ThreadX.lua (27.91 KB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乱码的问题解决了没,这个有多个原因。

1、你说的UTF-8是指的你的工程文件是UTF-8编码吧,这个不影响 ...

1.是的,工程文件UTF-8,然后H7 TOOL设置试了UTF-8和GB2312,都没成功。
2.目标是M7,勾上Cache也不行
3.试了,不行。
看了一下,任务名称没问题,可以正常显示,
而且我用的是英文,没有用中文,就信号量和消息队列这些是乱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.是的,工程文件UTF-8,然后H7 TOOL设置试了UTF-8和GB2312,都没成功。
2.目标是M7,勾上Cache也不行
...

把你的工程简化下,仅创建一个通信组件和一个任务,然后分享到百度云,这两天有时间我测试下,看看是那里的问题。

我用我们V7板子测试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的工程简化下,仅创建一个通信组件和一个任务,然后分享到百度云,这两天有时间我测试下,看看是那里 ...

没事,不用这么麻烦了,乱码对我来说问题不大。
Trace的信息对我来说还是太少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事,不用这么麻烦了,乱码对我来说问题不大。
Trace的信息对我来说还是太少了

建议增加那些信息,近期准备升级下,另外这个LUA文件也可以自己修改,增加要检索的内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增加那些信息,近期准备升级下,另外这个LUA文件也可以自己修改,增加要检索的内容。

需要一些任务切换信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需要一些任务切换信息

好的。

这个也是我后面更新打算着重搞的一个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