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我想问下不共地的电压如何使用单片机ADC进行采集,有电路图可供参考吗

楼主(2024-06-15):
我想问下不共地的电压如何使用单片机ADC进行采集,有电路图可供参考吗

网友:
差分采集应该可以

网友:
不共地不行,前边必须要有转换电路,要么信号源浮地,要么MCU浮地,然后两者再共地

网友:
总得有个基准电压吧

网友:
隔离电压采集电路,使用GP8101(APC芯片)+TLP1788+GP9103(PAC芯片),实现隔离采集模拟电压,希望对您有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