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OS] 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V3.0,含FreeRTOS内核版本,将其打造成直接面向实际项目应用的综合框架(2025-03-10)

楼主(2024-06-16):
【说明】
1、RTX5全家桶的优势就是简单易用,初学的话,上手很快,稳定性也是杠杠的,且容易做稳定。
2、同时RTX5也是有汽车级,工业级,医疗和铁路安全认证,只是安全级别比ThreadX要稍微低些。
3、当前RTX5中间件源码已经开源了,大大方便大家问题的排查。同时提供了FreeRTOS内核版本,方便大家选择。

第1期视频:首版全家桶整体框架介绍: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aT421a73g/

第2期视频:集成emWin6.40和Modbus主从: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tFHuenESf

第3期视频:把手AppWizard轻松制作一个emWin滑动主界面控制框架,任意跳转控制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5613

第4期视频:【授人以渔】CMSIS-RTOS V2封装层专题视频,一期视频将常用配置和用法梳理清楚,适用于RTX5和FreeRTOS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5907

第5期视频:RTX5/FreeRTOS全家桶源码工程综合实战模板集成CANopen组件(2024-10-30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6274

第6期视频:踩坑排雷,手把手最新版MDK5.42联合STM32CubeMX使用RTE方式创建RTX/FreeRTOS全家桶源码工程(2025-03-10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7780

【目标】
1、这个综合源码模板,不仅仅是模块,后续持续维护,将其打造成直接面向实际项目应用的综合框架,大家可以直接添加自己的应用即可,不需要的组件可以屏蔽掉。并且提供了源码,大家也可以方便的魔改为自己专属的工程。
2、整个框架全部采用CMSIS全家桶管理,特别是CMSIS-RTOS,方便大家切换各种OS内核。

【功能】
1、集成了CMSIS6.10,CMSIS-Driver,CMSIS-DSP,CMSIS-Viwer,CMSIS-Compiler,CMSIS-RTOS V2,CMSIS-FreeRTOS,CMSIS-RTX,CMSIS-MbedTLS等,全部采用的当前最新版。
2、网络协议栈,单网络协议栈同时管理DM9000和DM9162双网口。
3、文件系统,同时管理外挂U盘,NAND Flash和SD卡。
4、USB协议栈,RL-USB同时外挂USB FS和USB HS两个USB外设,USB FS接口用于外接电脑,实现SD卡和NAND模拟U盘,USB HS用于外挂U盘设备。
5、加密算法库使用的CMSIS-mbedTLS。
6、BSP外设驱动,部分是采用的CMSIS-Driver,其他都采用我们自己设计的。
7、Modbus  RTU主从。
8、emWin6.46。
9、CANopenNode。

【注意事项】
1、由于程序使用了DWT时钟周期计数器,程序下载后,请将板子重新上电使用,防止DWT时钟周期计数器没有正常复位。
2、RL-FlashFS操作外挂U盘,SD卡或者NAND,是通过串口命令u,m和n来切换,m表示SD卡,n表示NAND,u表示U盘。
3、首次使用,如果操作NAND,务必调用串口命令1,进行NAND Flash的低级格式化和文件系统格式化。
4、使用FTP服务器前,请插入SD卡,执行串口命令f,不使用FTP功能后,请执行串口命令t。
     (1)FTP服务器请使用FlashFXP 5,而使用FileZilla Client不好用。
     (2)FTP用户名admin,密码123456,端口21。
5、Modbus主从使用的接口,详见下面操作说明。
6、CANopen的使用,详见下面操作说明。

【工程下载】

1、这次发布,先制作好了MDK版本(当前提供的工程是用MDK5.40 AC6编译测试),后面GCC和IAR版也将上线,大家喜欢那个IDE,方便用那个IDE ,就用那个。
2、追求更好的稳定性,推荐RTX5版,因为RTX5与其配套的中间件兼容性更好。
3、基于V7板子。

V3.0版本2024-10-30

V2.0版本2024-08-30

V1.0版本2024-06-19

【操作说明】

1、RL-USB + RL-FlashFS文件系统操作:

请选择串口操作命令,电脑键盘打印数字即可
("首次使用,如果操作NAND,务必调用串口命令1,进行NAND Flash的低级格式化和文件系统格式化\r\n");
("1 - 显示卡容量和剩余容量\r\n");
("2 - 显示卡根目录下的文件\r\n");
("3 - 创建三个text文本并使用不同函数写入内容\r\n");
("4 - 使用三个不同函数读取文本\r\n");
("5 - 创建一个text文本并指定一个位置对其进行读写操作\r\n");
("6 - 删除文件夹和文件\r\n");
("7 - 测试文件读写速度\r\n");
("8 - 写数据到CSV文件中\r\n");
("9 - 从CSV文件中读数据\r\n");
("m - 所有操作是针对SD卡命令\r\n");
("u - 所有操作针对U盘命令\r\n");
("n - 所有操作针对NAND命令\r\n");
("a - 打开SD和NAND模拟U盘\r\n");
("b - 关闭SD和NAND模拟U盘\r\n");
("f - 启动FTP前,挂载SD卡\r\n");
("t - 关闭FTP后,卸载SD卡\r\n");

RL-Flash和RL-USB串口命令操作:

SD卡和NAND模拟U盘,互相复制粘贴

FTP服务器请使用FlashFXP 5,FTP用户名admin,密码123456,端口21
使用FTP服务器前,请插入SD卡,执行串口命令f,不使用FTP功能后,请执行串口命令t

下面是H7板子做服务器,电脑端从H7做的服务器下载速度6.xMB/S

2、RL-TCPnet网络协议操作:
(1)强烈推荐将网线接到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上面测试,因为已经使能了DHCP,可以自动获取IP地址。获取的IP地址会通过串口打印出来。
(2)DM9000和DM9162分别创建了一个TCP Server,DM9000使用端口号1002,而DM9162使用端口号1001。用户可以在电脑端用网络调试软件创建TCP Client连接此服务器端。
(3)按键K1按下,DM9162发送数据给TCP Client。
(4)按键K2按下,DM9000发送数据给TCP Client。
(5)如果使用固定IP请看双网卡教程附件章节进行设置:链接

RL-TCPnet详细操作说明可以看双网卡教程第3章3.14:链接

上电后会打印双网口获取的IP地址:

3、Modbus主从:
用到了V7开发板的USART3和USART6
USART3使用的RS485方式,作为Modbus从机
USART6使用的TTL 串口方式,作为Modbus主机

然后H7-TOOL的串口1使用485方式接到USART3的485接口,H7-TOOL的串口2接到USART6的TTL串口。这样就可以同时测试Modbus主从机

4、CANopen:

如果之前没有搞过CANopen的话,需要优先看这两个视频学习下

CANopen协议栈专题,实战方式系统了解NMT,PDO,SDO,时间戳,同步报文,紧急报文等(2023-10-17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1438

CANopen协议栈专题,CANopen主从机组网实战,CAN词典工具使用方法以及吃透PDO玩法(2023-11-01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1619

使用的CANFD1,注意V7开发板上的跳线帽设置。另外就是如果使用了CANFD1引脚后,不能再使用MicroUSB的Device端口了

5、GUI:

当前先集了emWin6.40,简单做了个界面,后面将配套专门的功能

6、调试组件:

RTX5调试组件:

FreeRTOS调试组件:

RL-USB调试组件:

RL-TCPnet调试组件:

RL-FlashFS调试组件:

网友A:
这个全家桶,支持做Host,外接U盘吗?

网友:
期待硬汉大佬的开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全家桶,支持做Host,外接U盘吗?

做了

网友:
硬汉哥给了,小板凳已经搬好,等待听课。

网友:
硬汉哥给力,小板凳已经搬好,等待听课。

网友:
硬汉太给力了,膜拜大神

网友:
謝謝大佬提供.

楼主:
争取今天晚些时候将分享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争取今天晚些时候将分享。

赞赞赞, 辛苦辛苦

楼主:
最新版的mbedTLS也添加到工程里面了。

网友B:
还是FreeRTOS + STemWin + SD卡模拟U盘  类似这种综合 模板吗? 硬汉大佬啥时候研究研究LVGL啊,LVGL现在用的人多,市面上的教程参差不齐,有质量的教程基本没有,如果硬汉大佬能像研究GUIX一样做几期LVGL的教程,那就太好了

网友:
学习,学习,刚学的freeRTOS,继续学习RTX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是FreeRTOS + STemWin + SD卡模拟U盘  类似这种综合 模板吗? 硬汉大佬啥时候研究研究LVGL啊,LVGL现在用 ...

这个太简单了,比这个实战性强。这次的模板,直面项目开发。

2、网络协议栈移植

使用这个网络协议栈,可以同时管理我们V5,V6和V7板子的双网口,现在有源码了,用起来更舒服了。

源码方式移植,用到什么功能,添加相应的源码,否则容易编译不通过。

3、文件系统移植

使用这个文件系统,同时管理了V5,V6和V7板子的NAND Flash,SD卡和外挂U盘。常用的存储器三件套。

文件系统的移植,弯弯绕比较多,刚开始直接卡壳在读操作可以,写操作不正常,经过不断排查,是retarget文件的一个宏定义没有开

4、USB主从协议栈移植

V5,V6和V7板子都有双USB接口,我们这里直接一个USB口做主机,一个USB口做从机

这个移植和网络协议的移植类似,用到什么功能添加什么功能

5、其它组件移植

后面升级迭代,优先依次添加如下组件

(1)GUI可以选择emWin,LVGL或者ThreadX GUIX,后面选择一款配套
(2)加密算法库准备使用mbedTLS
(3)Modbus主从
(4)Canopen主从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太简单了,比这个实战性强。这次的模板,直面项目开发。

2、网络协议栈移植

真的是太硬汉了,这么多好东西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太简单了,比这个实战性强。这次的模板,直面项目开发。

2、网络协议栈移植

非常厉害!!!赞赞赞赞!!!!

后面的GUI,强烈建议硬汉哥选择LVGL!
emWin, GUIX,硬汉哥已经做的够多了,啥时候也弄个LVGL的综合模板,LVGL现在用的人多,特别是很多初学者一般都是选择LVGL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太简单了,比这个实战性强。这次的模板,直面项目开发。

2、网络协议栈移植

请教一下,USB外挂U盘,使用PA11,PA12这两个引脚可以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真的是太硬汉了,这么多好东西

+1

网友:
感谢大佬,大佬辛苦了

网友:
大佬辛苦,敬前人开路

网友D:
Free RTOS + LVGL ,推荐用这个。( 或是RT thread +LVGL)

网友E:
RTX最新版是不是有任务看门狗,对于RTOS更好的喂狗方案,不知道怎么使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Free RTOS + LVGL ,推荐用这个。( 或是RT thread +LVGL)

打算是FreeRTOS配LVGL,RTX5配emWin

满足不同人群,维护两个工程。

然后我们还有个ThreadX全家桶的Demo,这样全都有了,全都照顾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非常厉害!!!赞赞赞赞!!!!

后面的GUI,强烈建议硬汉哥选择LVGL!

打算是FreeRTOS配LVGL,RTX5配emWin

满足不同人群,维护两个工程。

然后我们还有个ThreadX全家桶的Demo,这样全都有了,全都照顾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RTX最新版是不是有任务看门狗,对于RTOS更好的喂狗方案,不知道怎么使用的

当前模板已经集成这个功能了,还没测试,后面了专门测试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教一下,USB外挂U盘,使用PA11,PA12这两个引脚可以吗?

也可以,但我是这个USB外设做Demo,另外一个USB外设做Host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打算是FreeRTOS配LVGL,RTX5配emWin

满足不同人群,维护两个工程。

那太好了! 期待期待~~~~

网友F:
硬汉哥,啥时候分享视频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硬汉哥,啥时候分享视频呢

最晚明天晚上,我现在正在整理规范化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也可以,但我是这个USB外设做Demo,另外一个USB外设做Host了。

H7不是只有一个USB控制器吗,能够同时做Host和Device吗,是分时复用的吗?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最晚明天晚上,我现在正在整理规范化下。

代码美化规范可以使用 Uncrustify ,很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代码美化规范可以使用 Uncrustify ,很好用

谢谢分享。

网友H:
模版在哪,快速回复,电梯直达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模版在哪,快速回复,电梯直达。。。

即将发布,就在今晚。

网友:
这个搞完了,发布UDS Bootloader

网友I:
中间件RTE里面可以选择源码模式了吗 还是只有RTX5有源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中间件RTE里面可以选择源码模式了吗 还是只有RTX5有源码

现在还不行,估计后面会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