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__got_load_start__ -> __new_got_start__

楼主(2024-06-18):
在调试threadx module的时候,app需要在_txm_module_thread_shell_entry调用_gcc_setup。在_gcc_setup里面会将__got_load_start__里面全局变量地址转化成 module manager给app分配的地址,存放到__new_got_start__。现在的问题是,这个转换以及完成,也存放到__new_got_start__里面了。但是在实际使用这些全局变量的时候还是用的__got_load_start__里面的地址值,导致txm_module_object_allocate()传入的句柄地址不在 module manager给app分配的地址范围内。按照threadx的地址检查逻辑就不能通过。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全局变量能使用转换后存放在__new_got_start__的地址吗?

网友:
gcc里面的这个module我没有研究过,有必要对比下MDK里面的这个实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