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G474 ADC转换

楼主(2024-06-19):
我想请问一下,我在配置STM32G474的ADC1时候,采用的连续转换方式,采用DMA循环方式转换,初始化的时候启动一次ADC DMA转换,为什么它只转换一次呢?

网友A:
这个设置说没问题的,使用CubeMX生成个配置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设置说没问题的,使用CubeMX生成个配置试试

我测试了啊,只进行了一次转换,想要多次转换,要么在任务中不停启动ADC DMA转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测试了啊,只进行了一次转换,想要多次转换,要么在任务中不停启动ADC DMA转换

那不正常。设置连续转换后,软件启动后是会一直转换的。

网友(2024-09-09):
ADC需要配置连续转换,如果有多个通道的ADC数据,还需要开启扫描模式,DMA配置循环发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