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dit控件有和button控件一样的皮肤设置api吗?焦点一个颜色,未聚焦一个颜色

楼主(2024-06-20):
edit控件有和button控件一样的皮肤设置api吗?焦点一个颜色,未聚焦一个颜色

BUTTON_SKINFLEX_PROPS BUTTON_Props;
        BUTTON_GetSkinFlexProps(&BUTTON_Props, BUTTON_SKINFLEX_PI_ENAB

网友A:
你当前使用的那个版本,可以看对应版本emWin手册的皮肤色章节确认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当前使用的那个版本,可以看对应版本emWin手册的皮肤色章节确认下

edit控件我使用了浮点形的他的光标在最高位假设我最大值是1234.567实际值是 78.900 他的光标在1的位置,这个咋设置成在7的位置呢  api也没找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edit控件我使用了浮点形的他的光标在最高位假设我最大值是1234.567实际值是 78.900 他的光标在1的位置, ...

看看那个合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