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期性更改pwm占空比会引发波形重叠吗?

楼主(2024-06-20):
如题,开关频率80k,更改周期频率为40k,以使能预装载寄存器

楼主:
变化是让其10%叠加到90%,自己做死区控制,模式是中央对齐

网友A:
配置自动重装寄存器是更新事件产生时写入有效还是立即写入有效,设置更新事件产生时写入可能满足需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配置自动重装寄存器是更新事件产生时写入有效还是立即写入有效,设置更新事件产生时写入可能满足需求。

更新事件产生有效,就是使能预装载寄存器(比较值更新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