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大哥,你好我目前的STM32F103C8T6的IAP升级老是失败,bin文件可以下载进去,但就是无法写入到FLASH的指定位置中,可以帮助我...

楼主(2024-06-20):
大哥,你好我目前的STM32F103C8T6的IAP升级老是失败,bin文件可以下载进去,但就是无法写入到FLASH的指定位置中,可以帮助我一下吗

网友A:
都不讲细节,你让你大哥怎么给你看

网友B:
怎么帮助,检查下地址有没设置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不讲细节,你让你大哥怎么给你看

#include "stm32f10x.h"                  // Device header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lcd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stmflash.h"
#include "iap.h"
#include "OLED.h"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实验47
IAP实验 Bootloader V1.0 代码
技术支持:www.openedv.com
淘宝店铺:http://eboard.taobao.com
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:"正点原子",免费获取STM32资料。
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作者:正点原子 @ALIENTEK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_t KeyNum;//定义一个全局变量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for(long int  i=0;i<1000000;i++)
    __NOP();
        //char Serial_RxPacket[100];
        //#define USART_REC_LE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*1024 //定义最大接收字节数 55K

        Init_Key();
        KeyNum = key_GetNum();
//        u8 key;
        u16 oldcoun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老的串口接收数据值
        u16 applenth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到的app代码长度
//        u8 clearflag=0;
        u8 flagtest=0;
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, ENABLE);
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//先定义结构体的类型和名称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 |GPIO_Pin_1 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//GPIO_ResetBits(GPIOA, GPIO_Pin_0);//给0引脚置0灯亮
//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 //设置NVIC中断分组2:2位抢占优先级,2位响应优先级
        Uart_Init();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为115200
        delay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初始化
       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
        //KEY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按键
        //显示提示信息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CN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oldcount==USART_RX_CNT)//新周期内,没有收到任何数据,认为本次数据接收完成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lenth=USART_RX_CN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d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C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用户程序接收完成!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代码长度:%dBytes\r\n",applent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tes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dcount=USART_RX_CNT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
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 GPIO_Pin_1) == 0)        //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pplenth&&flagtest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tes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开始更新固件...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(*(vu32*)(0X20001000+4))&0xFF000000)==0x08000000)//判断是否为0X08XXXXXX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ap_write_appbin(FLASH_APP1_ADDR,USART_RX_BUF,applenth);//更新FLASH代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固件更新完成!\r\n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A, GPIO_Pin_0);//给0引脚置0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(*(vu32*)(FLASH_APP1_ADDR+4))&0xFF000000)==0x08000000)//判断是否为0X08XXXXXX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开始执行FLASH用户代码!!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ap_load_app(FLASH_APP1_ADDR);//执行FLASH APP代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A, GPIO_Pin_1);//给1引脚置0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A, GPIO_Pin_1);//给1引脚置0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非FLASH应用程序!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没有可以更新的固件!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//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//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flagtest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rintf("非FLASH应用程序,无法执行!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//        }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帮助,检查下地址有没设置错了

地址是没有错的,
#include "stm32f10x.h"                  // Device header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lcd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stmflash.h"
#include "iap.h"
 #include "OLED.h"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实验47
 IAP实验 Bootloader V1.0 代码
 技术支持:www.openedv.com
 淘宝店铺:http://eboard.taobao.com
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:"正点原子",免费获取STM32资料。
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 作者:正点原子 @ALIENTEK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_t KeyNum;//定义一个全局变量

int main(void)
{
	for(long int  i=0;i<1000000;i++)
    __NOP();
	//char Serial_RxPacket[100];
	//#define USART_REC_LEN  			10*1024 //定义最大接收字节数 55K

	Init_Key();
	KeyNum = key_GetNum();
//	u8 key;
	u16 oldcount=0;				//老的串口接收数据值
	u16 applenth=0;				//接收到的app代码长度
//	u8 clearflag=0;
	u8 flagtest=0;
	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, ENABLE);

	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//先定义结构体的类型和名称
	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	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 |GPIO_Pin_1 ;
	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	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	//GPIO_ResetBits(GPIOA, GPIO_Pin_0);//给0引脚置0灯亮
 //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 //设置NVIC中断分组2:2位抢占优先级,2位响应优先级
	Uart_Init();	//串口初始化为115200
	delay_init();	   	 	//延时初始化
 	LED_Init();		  			//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
	//KEY_Init();					//初始化按键
	//显示提示信息

	while(1)
	{
	 	if(USART_RX_CNT)
		{
			if(oldcount==USART_RX_CNT)//新周期内,没有收到任何数据,认为本次数据接收完成.
			{
				applenth=USART_RX_CNT;
				oldcount=0;
				USART_RX_CNT=0;
				printf("用户程序接收完成!\r\n");
				printf("代码长度:%dBytes\r\n",applenth);
				flagtest=0;
			}
			else
				oldcount=USART_RX_CNT;
		}
		delay_ms(10);

		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 GPIO_Pin_1) == 0)	//按键按下
		{
			if(applenth&&flagtest==0)
			{
				flagtest=1;
				printf("开始更新固件...\r\n");
 				if(((*(vu32*)(0X20001000+4))&0xFF000000)==0x08000000)//判断是否为0X08XXXXXX.
				{
					iap_write_appbin(FLASH_APP1_ADDR,USART_RX_BUF,applenth);//更新FLASH代码
					printf("固件更新完成!\r\n");

					GPIO_SetBits(GPIOA, GPIO_Pin_0);//给0引脚置0灯亮
					if(((*(vu32*)(FLASH_APP1_ADDR+4))&0xFF000000)==0x08000000)//判断是否为0X08XXXXXX.
			{
				printf("开始执行FLASH用户代码!!\r\n");
				iap_load_app(FLASH_APP1_ADDR);//执行FLASH APP代码
				GPIO_ResetBits(GPIOA, GPIO_Pin_1);//给1引脚置0灯亮
				delay_ms(1000);
				GPIO_SetBits(GPIOA, GPIO_Pin_1);//给1引脚置0灯亮
			}

				}else
				{
					printf("非FLASH应用程序!\r\n");
		  	}
 			}
			else
			{
				printf("没有可以更新的固件!\r\n");
			}
		}
	//	else
		//{
			//flagtest=0;

			else
			{
				//printf("非FLASH应用程序,无法执行!\r\n");
			}

	//	}
	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帮助,检查下地址有没设置错了
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stmflash.h"
#include "iap.h"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,未经作者许可,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
//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
//IAP 代码
//正点原子@ALIENTEK
//技术论坛:[url]www.openedv.com[/url]
//修改日期:2012/9/24
//版本:V1.0
//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。
//Copyright(C)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9-2019
//All rights reserved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iapfun jump2app;
u16 iapbuf[512];
//appxaddr: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
//appbuf:应用程序CODE.
//appsize:应用程序大小(字节).
void iap_write_appbin(u32 appxaddr,u8 *appbuf,u32 appsize)
{
	u16 t;
	u16 i=0;
	u16 temp;
	u32 fwaddr=appxaddr;//当前写入的地址
	u8 *dfu=appbuf;
	for(t=0;t<appsize;t+=2)
	{
		temp=(u16)dfu[1]<<8;
		temp+=(u16)dfu[0];
		dfu+=2;//偏移2个字节
		iapbuf[i++]=temp;
//		if(i==1024)
		if(i==512)       //修改地方1   1024->512
		{
		    i=0;
//		    STMFLASH_Write(fwaddr,iapbuf,1024);
//		    fwaddr+=2048;//偏移2048  16=2*8.所以要乘以2.
		    STMFLASH_Write(fwaddr,iapbuf,512);    //修改地方2  1024->512
		    fwaddr+=1024;//偏移1024  16=2*8.所以要乘以2.//修改地方3 2048->1024
		}
	}
	if(i)STMFLASH_Write(fwaddr,iapbuf,i);//将最后的一些内容字节写进去.
}

//跳转到应用程序段
//appxaddr:用户代码起始地址.
void iap_load_app(u32 appxaddr)
{
	if(((*(vu32*)appxaddr)&0x2FFE0000)==0x20000000)	//检查栈顶地址是否合法.
	{
		jump2app=(iapfun)*(vu32*)(appxaddr+4);		//用户代码区第二个字为程序开始地址(复位地址)
		MSR_MSP(*(vu32*)appxaddr);					//初始化APP堆栈指针(用户代码区的第一个字用于存放栈顶地址)
		jump2app();									//跳转到APP.
	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帮助,检查下地址有没设置错了

#ifndef __IAP_H__
#define __IAP_H__
#include "sys.h"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,未经作者许可,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
//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
//IAP 代码
//正点原子@ALIENTEK
//技术论坛:[url]www.openedv.com[/url]
//修改日期:2012/9/24
//版本:V1.0
//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。
//Copyright(C)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9-2019
//All rights reserved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typedef  void (*iapfun)(void);				//定义一个函数类型的参数.

#define FLASH_APP1_ADDR		0x08004000  	//第一个应用程序起始地址(存放在FLASH)
											//保留0X08000000~0X0800FFFF的空间为IAP使用

void iap_load_app(u32 appxaddr);			//执行flash里面的app程序起始地址
void iap_load_appsram(u32 appxaddr);		//执行sram里面的app程序
void iap_write_appbin(u32 appxaddr,u8 *appbuf,u32 applen);	//在指定地址开始,写入bin,待跳转数值,长度
#endif

网友:
写的时候解锁了吗??

网友:
有可能是编程内部Flash失败了

网友:
FLASH大小和地址对不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