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[enwin]按钮控件 刷新问题

楼主(2024-06-20):
在模拟器上看不出来,不知道会不会。

在屏幕上,点击一个按钮后,再点当前界面的另一个按钮,两个按钮之间的区域都刷新了,导致这片区域看起来就像闪了一下。
如下所示:
■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■
黑色矩形代表按钮,白色矩形代表任意控件,当我按下前一个按钮后,再按下下一个按钮,这一片区域都刷新了一遍。
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?

网友A:
首先你的LCD驱动速度应该比较慢,正常应该点击1个按钮后直接就更新完毕了,你这个点击了第2个按钮后才执行的刷新,这个不正常。

然后就是emWin的刷新,emWin的刷新是自动裁剪有效期。你这两按钮有点远,不应该采集到一起。

你当前是使用的存储设备绘制的还是三缓冲方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的LCD驱动速度应该比较慢,正常应该点击1个按钮后直接就更新完毕了,你这个点击了第2个按钮后才执行 ...

我用的是存储设备绘制。

另外,关于这个区域刷新的问题,我两个按钮之间点击的时间间隔不会影响这个刷新效果,就算我点击第一个后隔了10秒再点第二个按钮也是这样;但是我使用其他控件模拟按钮的点击效果,点击这些控件不会出现这个现象。

会不会是这个屏跟按钮控件的底层函数有点冲突?用另一款屏不会出现这个情况。

关于按钮控件和这个屏还有一个情况,就是按钮的“环绕框架的内部颜色”这个属性会偏移到屏幕的右下方显示,显示出来的效果为两条竖着的线条(这个属性是什么颜色,线条就是什么颜色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的LCD驱动速度应该比较慢,正常应该点击1个按钮后直接就更新完毕了,你这个点击了第2个按钮后才执行 ...

补充一下我上一条回复:两个屏是不同款的屏,所用的控制芯片也不一样,有问题的是用的RA8889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存储设备绘制。

另外,关于这个区域刷新的问题,我两个按钮之间点击的时间间隔不会影响这个刷 ...

图片没有发上来,要单独上传下

楼主:
用红框框住的就是按钮的BUTTON_SKINFLEX_PROPS里aColorFrame[1]这个属性导致的后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片没有发上来,要单独上传下

okk,我看它在转圈圈,以为是我这边还没刷出来。
现在重新上传了。
大佬知道这个怎么解决吗?
用的是RGB24位的,设不了透明度,设为跟背景色一致也不行,根源问题没解决,再创建一个界面,线条会覆盖在新创建的界面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okk,我看它在转圈圈,以为是我这边还没刷出来。
现在重新上传了。
大佬知道这个怎么解决吗?

这个很大概率是你的底层驱动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