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OC电机控制学习记录(一) 空间矢量合成

楼主(2024-06-21):
这是是我个人学习的理解,笔者也是在下班后自学,自身从事的也不是相关专业。内容不一定正确。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请指出。

在本人学习路上,发现很多资料书籍,对于数学公式推导往往一笔带过。他们默认了读者有一定的数学基础。但是实际上,我的数学知识都已经还给老师了。
所以我想也有很多和我一样的人,于是我把我的学习记录整理出来。

目前我的学习进度还是比较慢,也苦于无人讨论,不过对于我自己自认为理解了部分,还是发到论坛里来。有个讲述的对象,也更加加深自己的理解。

首先这里有这么一个公式,它告诉了我们,如果有三个相位差120°的弦波量,空间上也差120°的,合成一个矢量,这个矢量是不停旋转的。
而且它的角速度就是ω
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楼主:
这部分内容证明过程如文档所示。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楼主:
所以说  就是Ub在空间上转了120°。Uc同理。
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楼主:
w = 2*pi; % rad/s
t = linspace(0, 1, 100); % 时间[0, 1]秒

% Ua, Ub, Uc 相差120°
Ua = cos(w*t);
Ub = cos(w*t - 2*pi/3);
Uc = cos(w*t - 4*pi/3);

% 初始化图形窗口
figure;
theta = zeros(1, length(t)); % 初始化角度数组
rho = zeros(1, length(t)); % 初始化幅值数组
polarplot(theta, rho, 'k-'); % 使用黑色线初始化图形(这只是一个占位符)

% 绘制动画
for i = 1:length(t)
    % 计算合成复数的角度和幅值
    Us = Ua(i) + Ub(i)*exp(2*pi/3*1i) + Uc(i)*exp(4*pi/3*1i);
    theta(i) = angle(Us);
    rho(i) = abs(Us);

    % 清除旧的图形(如果需要的话)
    cla; % 清除当前坐标轴的内容

    % 绘制新的图形
    polarplot(theta(1:i), rho(1:i), 'r-'); % 使用红色线绘制当前数据点
    drawnow; % 更新图形
    pause(0.01); % 暂停一小段时间以创建动画效果
end
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网友:
可以看一下稚晖君在知乎关于FOC的介绍

网友A:
对。看看稚晖君的介绍。楼主的“实时编辑器”是什么软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。看看稚晖君的介绍。楼主的“实时编辑器”是什么软件?

matlab的实时脚本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