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T6中QCustomplot开启OpenGL报错怎么办

楼主(2024-06-24):
请问在QT6中安装QCustomplot库后使用opengl运行报错,显示“QOpenGLFramebufferObject::bind() called from incompatible context”。

这个错误搜索出来是在void QCPPaintBufferGlFbo::draw(QCPPainter *painter) const中添加下列代码解决,但是在QT6中已经没有data方法了应该怎么办?
if (QOpenGLContext::currentContext() != mGlContext.data()) {
      mGlContext.data()->makeCurrent(mGlContext.data()->surface());
  }

网友A:
试试

在QT6中,如果您遇到“QOpenGLFramebufferObject::bind() called from incompatible context”错误,这通常是因为当前的OpenGL上下文与预期的上下文不匹配。在您提供的代码中,mGlContext.data() 方法可能已经被废弃。作为替代解决方案,您可以尝试使用QOpenGLContext::currentContext()来获取当前的上下文,并确保它与预期的上下文匹配。

以下是一个修改后的代码示例,它使用了QOpenGLContext::currentContext()来解决上下文问题:

if (QOpenGLContext::currentContext() != mGlContext.data()) {
    mGlContext.makeCurrent(mGlContext.surface());
}

这段代码会检查当前的OpenGL上下文是否与预期的上下_context相同。如果不同,它会将预期的上下文设置为当前上下文。这样可以避免错误“QOpenGLFramebufferObject::bind() called from incompatible context”出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试

在QT6中,如果您遇到“QOpenGLFramebufferObject::bind() called from incompatible context”错误 ...

这个应该是gpt回复的吧,改了也是不对,我再找找吧,谢谢硬汉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