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H7-TOOL使用1拖16和1拖4转接板,读取芯片固件,最多可以同时读取4路到log区或者将1路保存为bin文件(2024-06-25)

楼主(2024-06-25):
H7-TOOL上位机脱机烧录的这个页面有个读取芯片固件功能

单路的时候,读取芯片固件保存为bin文件或者到log显示区,都是没问题的,这里主要是介绍下使用了1拖4或者1拖16转接板的情况。

【1拖4转接板】

使用1拖4转接板,可以同时读取4路到log区。

但同时保存4路为bin文件,当前没有做支持,仅支持保证1路为bin,可以是1拖4的任意路,通过右击这个“一键下载”按钮选择好指定通道,然后读取即可。

【1拖16转接板】

使用1拖16转接板,同样最多可以同时读取4路到log区,这里有效通道选择4路

但同时保存16路为bin文件,当前没有做支持,仅支持保证1路为bin,也就是第1路,这里选择1个通道

网友A(2024-10-24):
硬汉  h7 tools可以脱机读取单片机固件吗   不接电脑的情况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  h7 tools可以脱机读取单片机固件吗   不接电脑的情况下

H7-TOOL脱机读取目标板芯片内容存到eMMC里面LUA小程序实现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912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