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的线程能达到微妙级别的切换吗?

楼主(2024-06-25):
各位好:

     我的芯片是STM32F429II,其中控制UI界面的线程使用ms切换足够,但电机控制部分还是得达到200us左右的精度,现在不知道threadx能否实现250us左右的调度,并且使得ms级别的任务不受影响(或者影响不大)
     1. 在使用tx_thread_create()创建线程的时候,第九个参数是使用时间片,若我主频是200MHZ,那就是5us,那如果想做到250us的切换速度,那5 * 50(SLICE),这样的写法可以做到吗?
     2. 我在b站看到硬汉大佬修改的微妙精度的threadx,也是个思路,但还未尝试。

网友A:
这个思路就行

第9期ThreadX视频教程:自制个微秒分辨率任务调度实现方案(2023-10-11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371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思路就行

第9期ThreadX视频教程:自制个微秒分辨率任务调度实现方案(2023-10-11)

我看了一下,如果按照b站的这个思路,我需要修改这个硬件定时器,这个思路我认为是可以的。
我还有个疑惑:在这个帖子下面有一句将系统节拍调到1us,那的确CPU消耗很大负载很大,但如果我把系统节拍调到250us(因为我主频够),那效果会如何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看了一下,如果按照b站的这个思路,我需要修改这个硬件定时器,这个思路我认为是可以的。
我还有个疑 ...

你这个电机控制的直接在硬件定时器中断里处理就行了,何必丢到任务里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电机控制的直接在硬件定时器中断里处理就行了,何必丢到任务里吗

正解

网友:
1. 试试信号量通知,这个处理速度是最快的。理论能满足你的需求。

2. 建议电机这种高速的设备单独一个核,没有核就再弄个MCU。

网友:
中断处理完需要信号量这种消息机制通知到当前任务线程啊。

难道大家不是这么搞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看了一下,如果按照b站的这个思路,我需要修改这个硬件定时器,这个思路我认为是可以的。
我还有个疑 ...

比如H7系列,你设置到250us,无压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