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升级MDK5.40后程序不能编译了,请问为什么?

楼主(2024-06-25):
程序在MDK5.39下都可以编译,安装MDK5.40后,没有卸载,直接安装的。

编译以前没有问题的程序,现在提示一大堆错误:
*** Using Compiler 'V5.06 update 7 (build 960)', folder: 'D:\Program Files\Keil\ARM\ARMCC\Bin'
Rebuild Project 'SmartCommunitSyncDrv' - Target 'stm32l051k8'
compiling uart_config.c...
C:\Users\ AppData\Local\Arm\Packs\ARM\CMSIS\6.1.0\CMSIS\Core\Include\cmsis_compiler.h(287): error:  #35: #error directive: Unknown compiler.
    #error Unknown compiler.
..\..\src\bsw\lib\uart\uart_config.c: 0 warnings, 1 error
compiling main.c...
C:\Users\ AppData\Local\Arm\Packs\ARM\CMSIS\6.1.0\CMSIS\Core\Include\cmsis_compiler.h(287): error:  #35: #error directive: Unknown compiler. 这个文件我看了存在
    #error Unknown compiler.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请问这是什么问题?

楼主:
是不是卸载后再安装,可以解决问题?以前我都是升级安装的,都没有问题的啊

网友:
这不是提示了没有安装编译器啊,MDK5.40只支持AC6了,好像是要安装AC5的编译器,你也可以把你的工程设置用AC6编译试一下

网友:
将你的MDK5.40重新定向下AC5的路径。

楼主:
试了各种方法都不行,装回5.39 没有问题了

网友:
5.40手动定向到AC5的安装路径,确实是可以使用的。

网友:
是CMSIS版本问题,5.40 CMSIS版本更高 里面有些限制低版本用不了,卸载CMSIS 6.1.0,重装个6.0或更低版本包,或是修改程序的头文件不要让它自动引入库内的CMSIS\6.1.0\CMSIS\Core\Include\cmsis_compiler.h 文件

楼主:
我觉得mygod的说法是有道理的,只是不想折腾了。我的程序是比较老的,可能就有这个问题。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觉得mygod的说法是有道理的,只是不想折腾了。我的程序是比较老的,可能就有这个问题。谢谢

这个简单,5.40用AC5编译器新建一个工程看看正不正常,不正常那就是环境配置的有问题,正常的话就是其他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