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功能实战] 系统测试几款USB HUB对H7-TOOL的三个USB高速复合类支持情况,绿联,联想,京东京造,宏基和飞利浦(2024-06-27)

楼主(2024-06-26):
市面上很多USB HUB外接些简单的USB设备还行,稍复杂些的USB复合设备就无法正常使用了。

这里给大家系统测试几款,方便大家选择。

结论放在前面说

选择的绿联和联想的两款,可以带多个TOOL,可以同时正常识别。

其他三款只能识别1个TOOL,  针对这三款,待买的TypeC转A口线到了,再测试一次。

联想

https://item.jd.com/100090452126.html

【供电】
1、这个HUB不支持外置电源供电
2、可以1个TOOL可以,两个吃力,三个带不动,注意TOOL首界面的USB值不可以低于4.7X。

所以使用这个HUB,每个TOOL最好独立接外置电源,就可以带动多个了。

【MDK识别情况】

三个TOOL全部识别

【上位机识别情况】

全部识别:

京东京造

https://item.jd.com/100057565573.html

【供电】
1、如果HUB使用自带的PD快充输入,TOOL不接负载的情况下,带1个TOOL,TOOL的USB供电值4. 8V,带两个TOOL,两个分别是4.7,  带三个TOOL,三个分别是4.6V,效果不太好,推荐还是TOOL独立外置电源供电。
2、如果HUB不使用自带的PD快充输入,可以1个TOOL可以,两个就带不动了,注意TOOL首界面的USB值不可以低于4.7X。所以使用这个HUB,每个TOOL最好独立接外置电源,就可以带动多个了。

【MDK识别情况】

插入三个TOOL,只能识别出来1个TOOL

【上位机识别情况】

插入三个TOOL,只能识别出来1个TOOL

宏基

https://item.jd.com/100034595735.html

【供电】
1、如果HUB使用自带的外置TypeC供电,一个都带不动,TOOL的首届面USB电压只有4.65。
2、如果HUB不接外置供电,1个TOOL可以,两个就带不动了,注意TOOL首界面的USB值不可以低于4.7X。当然,每个TOOL独立接外置电源供电也是没问题的。

所以使用这个HUB,每个TOOL最好独立接外置电源,就可以带动多个了。

【MDK识别情况】

插入三个TOOL,只能识别出来1个TOOL

【上位机识别情况】

插入三个TOOL,只能识别出来1个TOOL

绿联

https://item.jd.com/100060533605.html

【供电】
1、如果HUB使用自带的外置TypeC供电,可以带动三个TOOL,TOOL不接负载的情况下,TOOL首界面的USB电压值在4.7 - 4.8之间。
2、如果HUB不接外置供电,可以1个TOOL可以,两个吃力,三个带不动,注意TOOL首界面的USB值不可以低于4.7X。当然,每个TOOL独立接外置电源供电也是没问题的。

所以使用这个HUB,每个TOOL最好独立接外置电源,就可以带动多个了。

【MDK识别情况】

三个TOOL全部识别

【上位机识别情况】

三个TOOL全部识别

飞利浦

https://item.jd.com/100051365564.html

【供电】
1、如果HUB使用自带的外置TypeC供电,可以带动三个TOOL,TOOL不接负载的情况下,TOOL首界面的USB电压值在4.7 - 4.9之间。
2、如果HUB不接外置供电,可以1个TOOL,两个吃力,三个带不动,注意TOOL首界面的USB值不可以低于4.7X。当然,每个TOOL独立接外置电源供电也是没问题的。

【MDK识别情况】

识别出1个TOOL

【上位机识别情况】

识别出1个TOOL

网友A:
支持,最好拆解开看看hub用的什么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支持,最好拆解开看看hub用的什么芯片

确实要拆解下,看看那家的好使。

楼主:
初步测试完毕。

楼主:
升级修改下,没留意部分HUB是带外置电源输入的,已经更新修改。

网友B:
看上去似乎都是usb电压过低导致的不识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上去似乎都是usb电压过低导致的不识别

不是,不支持的单独供电也不支持。

网友(2024-09-06):
我用过z-tek的hub感觉不错,白色透明款,线缆和hub本体还做了屏蔽。

网友(2025-02-13):
我也是遇到USB HUB无法支持多个烧录调试器的问题,咨询安富莱技术支持后给我的帖子链接,看来有必要更换个USB HUB了,看了看评测感觉小米的这个还不错 买回来测试确实可以 它使用REALTEK瑞昱半导体,型号RTS5411T的方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