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血亏,又是100块,给汽车级芯片随意烧录程序又锁住一个

楼主(2024-06-26):
本来打算再次研究下H7-TOOL对英飞凌车规级CYT2B,CYT3B,CYT4B支持,结果没留意测试的hex程序,直接把芯片给锁住了,血亏。

前段时间研究S32K的CANFD,就不小心锁死了两个芯片。

过几天再搞两个CYT4B的板子,继续研究下TOOL对其的脱机烧录支持,争取早日添加支持。

网友A:
这类芯片锁死不能恢复吗?我记得有些芯片解锁会自动擦片,保护程序镜像不泄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类芯片锁死不能恢复吗?我记得有些芯片解锁会自动擦片,保护程序镜像不泄露

像S32K那种,彻底锁死了,锁死后,那个RESET引脚会一直为低电平,此时就无法解密恢复了。

网友B:
s32k用jlink commander软件输入unlock Kinetis试试?如果有升级功能,可以搞个擦除flash的升级包进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32k用jlink commander软件输入unlock Kinetis试试?如果有升级功能,可以搞个擦除flash的升级包进去。

这个我们TOOL使用LUA小程序可以控制的。

如果那个RESET引脚会一直为低电平,将彻底无法恢复。

网友C(2024-09-11):
还有更新么。追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还有更新么。追一下

这个芯片的脱机烧录支持,太费芯片了,过段时间再搞几个板子,继续测试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们TOOL使用LUA小程序可以控制的。

如果那个RESET引脚会一直为低电平,将彻底无法恢复。

S32K1解锁必须有RESET参与,S32K1上电初期RESET是输出,要是没有记错有1024个CLOCK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