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STM32U5移植USBX,来对W25Q128模拟U盘失败

楼主(2024-06-26):
问题描述:
芯片STM32U5G9ZJT6Q,自己画的电路板,想实现基于USBX的W25Q128模拟U盘功能
问题1:电路板已经移植USBX虚拟串口,通讯成功,能正常首发,这样是不是代表我的USB部分的电路没有问题,可以进行USBX MSC的移植?
问题2:
在cubemx移植USBX MSC的时候发现电脑提示“请插入U盘”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自己仔细检查了读写W25Q128的 接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
W25Q128事先使用filex进行了格式化,并且在里面正常创建了一个.txt文档,filex也能正常读写这个文档。
不知道什么原因一连接电脑会提示“请插入U盘”,是filex格式化的问题吗?还是驱动哪里会有问题。

网友:
如果仅仅是模拟U盘,不需要使用FileX操作,在USBX的底层接口文件里面做好读写即可,这个读写函数直接使用W25Q原始API,不需要使用FileX的。

楼主:
貌似找到问题了,flash必须要先擦除,按照这个接口就没问题,原先没有擦除
UINT USBD_STORAGE_Write(VOID *storage_instance, ULONG lun, UCHAR *data_pointe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ONG number_blocks, ULONG lba, ULONG *media_status)
{
UINT status = UX_SUCCESS;

UX_PARAMETER_NOT_USED(storage_instance);
UX_PARAMETER_NOT_USED(lun);
UX_PARAMETER_NOT_USED(media_status);

FlashSectorErase(&ExFlash,lba);//先擦除
FlashWriteBytesNoCheck(&ExFlash,lba*4096, data_pointer, number_blocks*4096);  //再写

  return status;
}

就是还有个问题没解决,filex格式化的外部flash,在USBX中为啥会识别不了,必须要格式化一次才行,不知道为啥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貌似找到问题了,flash必须要先擦除,按照这个接口就没问题,原先没有擦除
UINT USBD_STORAGE_Write(VOID  ...

之前好像遇到过这个问题,是SD卡的,不过解决了,是驱动有点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