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种LCD屏幕渐变色里面出现其他的颜色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4-06-26):
屏幕是LCD的1024*600的分辨率,用的是LVDS接口,信号格式是VESA。在播放渐变色的图片时候,显示会出现分层和其他的颜色。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?谢谢。

实际效果图

实际效果图

播放的图片

播放的图片

楼主:
单色都是正常的

楼主:
但是红色变成粉红色,绿色和蓝色都变浅了。

网友A:
一般是颜色格式不匹配的原因。比如软件上rgb565,而硬件却是rgb666这样不对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颜色格式不匹配的原因。比如软件上rgb565,而硬件却是rgb666这样不对应。

检查过了,都是RGB888,LVDS的5对信号线。有没有可能是焊接的问题?谢谢

楼主:
补充资料:

左边是屏幕芯片,右边是6818的lvds输出

左边是屏幕芯片,右边是6818的lvds输出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检查过了,都是RGB888,LVDS的5对信号线。有没有可能是焊接的问题?谢谢

如果你的硬件接口是RGB888转的,这个梯度效果不正常,像是颜色没有正常转换。

下面是RGB888的效果和565的效果对比。你这个更像是没有正常转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你的硬件接口是RGB888转的,这个梯度效果不正常,像是颜色没有正常转换。

下面是RGB888的效果和56 ...

你好,所以是我实际的输出达不到RGB888的意思吗?

楼主:
直接QT操控RGB数值就能正常输出颜色,但是图片就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直接QT操控RGB数值就能正常输出颜色,但是图片就有问题了。

应该是显示一些常用的颜色还行,像图片里面这种颜色丰富的,就无法正常展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