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求助:cubemx生成的工程,添加RTX5后编译就报错,大家能给看看啥原因

楼主(2024-06-27):
求助,使用cubemx生成一个工程后,直接添加RTX5后,编译,便出现如下错误:

C:/Keil_v5/ARM/PACK/ARM/CMSIS-RTX/5.9.0/Source/rtx_core_cm.h(199): error: no member named 'SHPR' in 'SCB_Type'; did you mean 'SHP'?
  SCB->SHPR[7] = (uint8_t)(0xFEU << n);
       ^~~~
       SHP
../Drivers/CMSIS/Include\core_cm4.h(448): note: 'SHP' declared here
  __IOM uint8_t  SHP[12U];               /*!< Offset: 0x018 (R/W)  System Handlers Priority Registers (4-7, 8-11, 12-15) */

这种错误总共34个。而且使用从论坛下载的“RTX5+RL-USB+FL-FlashFS+RL-TCPnet+emWin6.x(V1.1)”也是同样的问题。我使用的环境是keil v5.38,RTE中该有的也都有了

是什么原因啊 哪位大侠见过!!!以下是工程文件: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YhE6Xg5lx1AU2MuFYZAuYg?pwd=t5bq 提取码: t5bq

楼主:
大家编译通过的MDK都用的是什么版本啊?求助求助

网友A:
手动修改就行了,版本之间存在差异。比如CMSIS6里面的NVIC里的寄存器名相对于CMSIS5的也有变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动修改就行了,版本之间存在差异。比如CMSIS6里面的NVIC里的寄存器名相对于CMSIS5的也有变动。

感谢助力!!!

网友B:
1、新版的RTE,问题比较多,我这个是源码方式的,全部最新版

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,含FreeRTOS内核版本,将其打造成直接面向实际项目应用的综合框架(2024-06-19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4516

2、然后楼主这个,推荐就用MDK5.30及其配套即可,注意MDK5.30安装后任何组合都不要升级,并且H7的pack务必使用指定的2.7.0,不要安装任何其他版本,环境弄好后,重新解压一个例子编译就正常了。这个的根本原因是MDK RTE各个版本不兼容导致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新版的RTE,问题比较多,我这个是源码方式的,全部最新版

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,含FreeRTOS内 ...

感谢eric2013指点

网友C(2025-03-24):
引用 楼主:
大家编译通过的MDK都用的是什么版本啊?求助求助

求教,楼主最后咋解决的,我最近用到之前的项目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,用的最新的版本,RTX5.5.4的都找不到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求教,楼主最后咋解决的,我最近用到之前的项目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,用的最新的版本,RTX5.5.4的都找不到 ...

如果不是源码方式,而是RTE方式创建的,一定要使用指定的MDK版本和配套的CMSIS 以及芯片pack版本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