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八

楼主(2024-06-28):
劳烦大哥给个思路

本人闲暇想做一个热成像的小东西

主料:Type-C接口、充电芯片TP4065、锂电池、串口芯片CH340N、主芯片ESP32、传感器MLX40960、启动按钮

怎么才能实现一个Type-C接口
1:连接充电器时,给锂电池充电,设备不供电(无论启动按钮是否按下)
2:连接电脑时,锂电池不充电,但锂电池供电给设备(在启动按钮按下的情况)
         此时接口作为通讯口

给个思路呗,这种情况是不是要硬件电路特殊设计(我想了好些天)

网友:
回帖奖励 +2 个金币

首先你的设备和电脑是否建立了连接,这个在USB协议栈是可以监测出来的,然后可以用个MOS开关控制是否给电池充电即可。可以平时都是充电模式,建议连接了就断开充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的设备和电脑是否建立了连接,这个在USB协议栈是可以监测出来的,然后可以用个MOS开关控制是否给电池 ...

谢了。朋友
也就是说:连接后,(启动按钮按下)设备通过通讯判断是否充电器还是电脑。(设备必须启动,软控制)
充电器:设备控制开关->设备断电(仅充电)
电脑:设备控制开关,禁止充电芯片,电池供电(接口5V加二极管防倒灌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了。朋友
也就是说:连接后,(启动按钮按下)设备通过通讯判断是否充电器还是电脑。(设备必须启动 ...

可以,平时都是充电模式,只有连接电脑的时候切换充电为通信模式。

网友B:
没太看懂你的描述,1-连接充电器时只充电锂电池,不供电设备(无论设备是否启动)。此处的“设备不供电”指的是锂电池不给设备供电还是USB不给设备供电?那你启动的意义何在?岂不是启动不起来了?2-连接电脑时,相当于你不使用USB电源,那设备启动不启动也没啥关系了?

网友(2024-08-08):
回帖奖励 +2 个金币

TP4065这个芯片可以边充边用吗?
我也想用这个芯片,但是看了一下没有电源路径管理。
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网友C:
我也想要这种,但是没有经验,完全没有锂电池管理的经验。有没有什么好例子可以参考或者抄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太看懂你的描述,1-连接充电器时只充电锂电池,不供电设备(无论设备是否启动)。此处的“设备不供电”指的 ...

我的错,这地方我自己也觉得有点理不通。
我最后觉得还要加个快充协议芯片,来识别是充电器还是电脑。如果是电脑,他正常按键开机。充电器则按键无反应。 (这里的开机可以理解为数据采集通讯)

总觉得没这么简单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TP4065这个芯片可以边充边用吗?
我也想用这个芯片,但是看了一下没有电源路径管理。

有是有,就是太浅显了。实际应用感觉还需要做些事情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想要这种,但是没有经验,完全没有锂电池管理的经验。有没有什么好例子可以参考或者抄的?

等我画好板子,测试一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