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AR] c-state检查不出函数应该返回枚举类型却返回true或false

楼主(2024-06-28):
typedef enum
{
    MY_ENUM_0,
    MY_ENUM_1,
    MY_ENUM_2,
    MY_ENUM_3,
    MY_ENUM_4,
    MY_ENUM_5
} MyEnum;

MyEnum myFunction(void)
{
    if (xxxxxx)
     return true;
    else
    return false;
}

楼主:
这是如何生产的啊
我这都不提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是如何生产的啊
我这都不提示

我的9.30.

手动编译就有提示,我没用c-stat

楼主:
好奇怪,我编译不提示,c-state也检查不出来

main.c

479 Bytes, 下载次数: 1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奇怪,我编译不提示,c-state也检查不出来

看下是不是有警告类型配置项。

网友:
warning:  #188-D: enumerated type mixed with another type

会有这个警告

楼主:
我的怎么没有,你们用我上传的main.c试试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是不是有警告类型配置项。

我把所有选项全开,不报关于这个的警告, GPT说不报警告是因为枚举的实质还是整形常量,true和false也是整形常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