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[已解决]使用RL-FLASHFS挂载U盘失败

楼主(2024-06-28):
芯片:STM32H7

软件:使用RTX5的全家桶
USB接口使用:PA11和PA12
使用的为USB_HOST_FS全速来使用

问题
已经通过

USBH_Initialize(0U);
    USBH_MSC_Initialize(0U);

    while (USBH_MSC_GetStatus(0) != usbOK)
    {
        osDelay(500);
        rttPrintf(0, ".");
    }

能够读取成功加载到USB

运行ViewSDCapacity读取U盘容量的时候
result = finit(_path);
返回为fsOK:成功

但当挂载result = fmount(_path);
返回为fsNoFileSystem:文件系统未格式化

调试查看,其实能读取到U盘的容量的
如下图
U盘已经格式为FAT32,4096扇区大小
不知道为什么RL-FLASHFS不能挂载
请问大概什么原因造成的,需要在哪里排查呢?

楼主:
刚刚测试了一下,使用128MB的U盘是能够读取的

不知道是容量的问题,扇区的问题
使用的8G U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刚刚测试了一下,使用128MB的U盘是能够读取的

不知道是容量的问题,扇区的问题

8G没问题,可以格式化下U盘试试。

楼主:
找到问题了,主要问题在磁盘的分区表类型需要为MBR,不能使用GUID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到问题了,主要问题在磁盘的分区表类型需要为MBR,不能使用GUID

网友A:
请问lz,MBR这个在哪里改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问lz,MBR这个在哪里改啊

使用软件DiskGenius可以修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使用软件DiskGenius可以修改

好的,谢谢硬汉

网友:
在USB-HOST debug下,可以看到host scsi_read10请求的数据长度为512。将USB-Device格式化时,将分配单元大小设置为512,就可以了。之前用1024就不行。我用的DEVICE是板子,估计U盘也应该是这样。我没测试过U盘。RL-USBH兼容性还不够完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