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mdk keil 激活界面变成这样了

楼主(2024-06-28):
这个怎么解,重新安装也不行

网友:
你点开“User-Based Licene” 处理啊,这里有4个选项卡

网友:
这个是因为你用其他 ARM 的 License 工具(例如 DS-5 的 License 工具)设置了 License,取消之后就可以了

网友:
再补充一点就是你安装了某个 ARM 官方工具的社区版本,社区版的的 License 管理工具默认加载了一个 License,你得卸载社区版,这个专业版就可以正常显示

网友A(2025-04-07):
一样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样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

把这个卸载了,再使用XX机注册

网友:
。。。。

点此处之后就会看到 Single。。。。就可以注册

点此处之后就会看到 Single。。。。就可以注册

网友:
是的,不过User-Based License里面要先deactivated去激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