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H7-TOOL串口解析LUA怎么添加接收帧时间间隔?

楼主(2024-06-29):
串口解析器如何实现帧时间间隔显示?

H7解析效果

H7解析效果

其他软件解析效果

其他软件解析效果

测距模块协议解析.lua

解析lua代码

网友A:
直接把串口时间戳显示出来,是否满足需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把串口时间戳显示出来,是否满足需求。

这个方法不太直观,客户希望直接在后面能看到时间间隔。

网友A:
上位机这里的LUA脚本是电脑端执行的,电脑端这个LUA不支持TOOL端封装的函数getruntime,需要使用LUA自己的os.clock,实际测试,精度不行,太差。

比如我这里测试的是100ms一帧的数据,实际测试的间隔是这样的,这样的就完全没法使用了

[Lua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 将HEX解码为ASCII格式  可同步观察AT指令的2种显示方式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local time
local diff
local firsttime = 0

--PCTx : 1表示PC机发送的,0表示接收到的
--datalen : 数据长度
--data_bin : 二进制数据
--返回 : 解码显示结果字符串, 分窗标志(uint32), 波形数据字符串
function uart_decoder(PCTx, datalen, data_bin)
	local ret1 = ""		--返回值1 解码显示结果
	local ret2 = 0  	--返回值2 分窗标志
	local str_wave = ""
	local ch
	local temp

	ret1 = "----"

	if(firsttime == 0) then
		time = os.clock()
		firsttime = 1
	end

	temp = os.clock()  -- 获取时间
	diff = temp -time -- 本次距离上次的时间差
	time = temp       -- 保存本次时间

	ret1 = ret1..string.format("时间差=%.1fms", diff*1000)
	return ret1, ret2, str_wave
en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位机这里的LUA脚本是电脑端执行的,电脑端这个LUA不支持TOOL端封装的函数getruntime,需要使用LUA ...

非常感谢,这个精度确实差了一些。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只能先用这个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