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地/系统地GND和LC升压功率地PGND在一起 MCU数字地DGND直接连接在一起,和不直接连接在一起对串口屏的串口通讯的影响

楼主(2024-06-30):
模拟地/系统地GND和LC升压功率地PGND在一起 MCU数字地DGND直接连接在一起,和不直接连接在一起对串口屏的串口通讯的影响

模拟地/系统地GND和LC升压功率地PGND在一起 用0欧姆电阻短接,MCU数字地DGND,DGND和GND之间开始都是用的磁珠连接  也就是分割了地  单点连接到系统地。主板的MCU和串口屏串口通讯,发现屏幕会误触发(不是触摸坐标区域 手指接触到屏幕以后也会弹出二级参数设置界面,搞得莫名奇妙,本来是在右边触摸才能弹出这个设置参数菜单的,结果在左边按到了也会弹出,左边实际上是没有做触摸交互的,只是单纯的倒计时显示,没有交互功能),特别是在开启LC射频输出之后(2M)。不单点接地 直接把所有的地都短接在一起,居然可以改善这个bug,但是不能完全杜绝。这是什么原因导致,可以从哪些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?THX

网友:
去吧皮卡丘,到隔壁看第一个帖子30楼,大致意思是串磁珠会抬高参考地。前两天看到的看文字够了
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4555765-1-1.html 一个用错磁珠的例子,发出来作为前车之鉴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4305548-1-1.html 各位工程师帮帮忙看这块板哪里布得不合理,主要是抗干扰问题

网友:
其实本质还是考虑“回路”。模拟电路容易被干扰,数字电路是开关信号,鲁棒性高。因此,以往都是建议模拟电路地回路走数字电路,反之则不太好。随着科技的发展,带模拟功能的数字芯片越来越多,单纯的磁珠隔离反而会导致地平面电平不一致的问题。目前的做法是,尽可能的地通铺,但是要规划好电流回路,通过割地平面的方式引导电流回流到电源。电流回路圈的空间越大,其间磁感线就会导致感应电流,因此,地回路圈的面积一定要最小,因此信号线严禁跨越地平面,不然会绕大圈。

网友(2024-09-03):
磁珠接地确实可能会有莫名其妙的问题,应该主要就是GND的电势差,5年前,我做过一个STM32控制H桥的板子,功率地和数字地也是用的磁珠单点接地,STM32的PWM输出相当于SMT32的地,波形很好,用示波器换到功率地,PWM波形畸变严重,我当时用示波器量过两个GND,波形确实不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