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STM32CubeMX配置FreeRTOS任务优先级问题

楼主(2024-07-02):
用STM32CubeMX 配置CMSIS-RTOS V1版本的FreeRTOS,发现任务优先级设置里面,只有7个优先级,即使在“Config parameters”里把MAX_PRIORITIES设置为大于7, 在创建任务时也只有7个选项。
这7个选项分别是:
osPriorityIdle,osPriorityLow,osPriorityBelowNormal,osPriorityNormal,osPriorityAboveNormal,osPriorityHigh,osPriorityRealtime

这种描述让人看着非常懵,为什么不用FreeRTOS原生的数字表示不同优先级呢,而且这几个优先级和FreeRTOS怎么对应起来的也不清楚,如果我要设置超过7个优先级,又该如何设置?

谁能解释下啊

网友:
代码里面go to definiton 能找到对应优先级的数字

cubemX可以设置优先级最大值 但是这好像设置不了,你看看你的行不行

网友:
osPriorityIdle,osPriorityLow,osPriorityBelowNormal,osPriorityNormal,osPriorityAboveNormal,osPriorityHigh,osPriorityRealtime的大小就是实际数值大小

网友:
不用管,这都是为了兼容设计,免费的就不要纠结了。倒是V2的好像没有使用专门为arm设计的切换寄存器功能,就是CLZ这个功能。
USE_PORT_OPTIMISED_TASK_SELECTION USE_PORT_OPTIMISED_TASK_SELECTION Parameter Description: Some FreeRTOS ports have two methods of selecting the next task to execute - a generic method, and a method that is specific to that port. The Generic method: - Is used when configUSE_PORT_OPTIMISED_TASK_SELECTION is set to 0, or when a port specific method is not implemented. - Can be used with all FreeRTOS ports. - Is completely written in C, making it less efficient than a port specific method. - Does not impose a limit on the maximum number of available priorities. A port specific method: - Is not available for all ports. - Is used when configUSE_PORT_OPTIMISED_TASK_SELECTION is set to 1. - Relies on one or more architecture specific assembly instructions (typically a Count Leading Zeros [CLZ] of equivalent instruction) so can only be used with the architecture for which it was specifically written. - Is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generic method. - Typically imposes a limit of 32 on the maximum number of available priorities. Warning:  Forced to 1 (Enabled) since FreeRTOS v9 support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