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oled裸机的例程,屏幕一直没有点亮,屏幕驱动是ssd1309的,一个系列,命令都有调整,是否还有其他需要设置的地方

楼主(2024-07-02):
请教咨询,使用H7关于oled裸机的例程,屏幕一直没有点亮,屏幕驱动是ssd1309的,一个系列,命令都有调整,是否还有其他需要设置的地方?

网友A:
买的板子有参考例子没,有个话,仅替换命令就可以使用。

网友:
有没有外接上拉电阻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买的板子有参考例子没,有个话,仅替换命令就可以使用。

请问一下,这个命令和数据的地址是如何计算的?假如是STM32u5,且fmc配置为8位访问,且DC是fmc_A23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一下,这个命令和数据的地址是如何计算的?假如是STM32u5,且fmc配置为8位访问,且DC是fmc_A23 ...

你的FMC位宽配置的多少,此贴有说明

STM32F407的FSMC的的地址计算方法,以TFT为例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4566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FMC位宽配置的多少,此贴有说明

STM32F407的FSMC的的地址计算方法,以TFT为例

请问这个顺序是如何确定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这个顺序是如何确定的?

时序图,根据你外设的时序图配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