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这个故障时啥意思,

楼主(2024-07-03):
串口中断中接收数据偶尔就会出现,

网友A:
先把你上个问题结帖下,发帖子只有图,什么描述也没有,这个帖子又是。

iar stm32 freertos工程编译出来的bin中都有如下这段数据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d=124736&fromuid=58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Ozone的这个展示搞得太不直观了,得一个一个核对,应该看MDK的,一目了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把你上个问题结帖下,发帖子只有图,什么描述也没有,这个帖子又是。

iar stm32 freertos工程编译出来 ...

好的,知道了,下次注意,这个怎么结帖呢?不会操作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,知道了,下次注意,这个怎么结帖呢?不会操作呢

后面回复下即可。

楼主:
结下贴,找到问题了,是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对,小于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