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个电路的用途

楼主(2024-07-03):
在串口的TTL电路里面,有下面的一个图, 不明白这么设计的目的? 是隔离保护么?具体是什么原理,谢谢!

网友:
帮顶。

GPT回复:

这种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进行电平转换或保护设备免受DEBUG UART线路上可能存在的高电压的影响。通过使用MOSFET,可以让不同电压电平的信号相互通信,同时提供一定程度的电气隔离。

网友:
以前没见过。 可能是改善低电平时的电压,低电平可以更接近0V或者负电压。

网友:
这里左边是输入 还是右边是输入啊

网友A:
防止单片机断电的时候通过串口漏电给单片机吗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防止单片机断电的时候通过串口漏电给单片机吗???

赞同

网友(2024-08-21):
应该就是电平变换。两边的信号的电平是不一样的。

网友(2024-09-22):
电平转换

网友:
经典电平转换电路,两边应该一边是3.3一边是5V

网友:
其中一个MOS是不是需要反向,一个TX一个RX,信号方向不一样。

网友(2025-03-26):
应该是电平转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