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29移植TouchGFX初始化过不去

楼主(2024-07-03):
我使用RTOS运行Touch GFX所以主时钟就改为了TIM7,但是HAL_Init()中使能TIM的时候就卡在里面一循环,程序不往下运行了,一步步的跟进去最后发现停在这  if (IS_TIM_SLAVE_INSTANCE(htim->Instance)) ,这里一直在判断

网友A:
使用CubeMX生成个使用TIM7的TIM BASE文件供HAL库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CubeMX生成个使用TIM7的TIM BASE文件供HAL库使用。

TIM 7的触发频率和滴答时钟设置成一样的嘛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CubeMX生成个使用TIM7的TIM BASE文件供HAL库使用。

我将主定时器改为TIM4,然后又开启了TIM7,TIM7是没有开中断的,这种情况下定时器使能还是过不去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TIM 7的触发频率和滴答时钟设置成一样的嘛?

默认都是1ms频率即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将主定时器改为TIM4,然后又开启了TIM7,TIM7是没有开中断的,这种情况下定时器使能还是过不去

参考下

[ThreadX版本][TouchGFX] [分享] TouchGFX v417 里的30个examples使用 ThreadX 系统移植到V7板。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8102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