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端字节序和小端字节序问题

楼主(2024-07-03):
STM32F429上实现了modbus从机
寄存器只实现了保持寄存器。
原先是用的定义 uint16_t的数据
后来不知道听谁说的用结构体更方便 不用进行数据处理。
我一想也对哦
然后就定义了一个联合体
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tdint.h>
#include <string.h>

typedef struct
{
  uint8_t SlaveId;
  uint8_t BaudRate;
  uint8_t Reserved1[14];

  char SN[8];
  uint8_t Version[3];
  uint8_t Reserved2[5];

  uint32_t SensorData;
  uint8_t SensorStatus;
  uint8_t Reserved[11];
} Modbus_HoldReg_Data_Unpacked_TypeDef;

typedef struct __attribute__((__packed__))
{
  uint8_t SlaveId;
  uint8_t BaudRate;
  uint8_t Reserved1[14];

  char SN[8];
  uint8_t Version[3];
  uint8_t Reserved2[5];

  uint32_t SensorData;
  uint8_t SensorStatus;
  uint8_t Reserved[11];
} Modbus_HoldReg_Data_TypeDef;

typedef union
{
  Modbus_HoldReg_Data_TypeDef data;
  uint8_t bytes[sizeof(Modbus_HoldReg_Data_TypeDef)];
} Modbus_HoldReg_TypeDef;

Modbus_HoldReg_TypeDef HoldReg;

uint16_t GetHoldRegData(uint16_t RegAdd)
{
  uint16_t wRegValue = 0;
  wRegValue += (HoldReg.bytes[2 * (RegAdd)] << 8) & 0xFFFF;
  wRegValue += HoldReg.bytes[2 * (RegAdd) + 1] & 0xFFFF;
  return wRegValue;
}

int main()
{
  uint16_t x;
  HoldReg.data.SensorData = 0x12345678;
  x = GetHoldRegData(16);
  printf("0x%04X\n", x);
  x = GetHoldRegData(17);
  printf("0x%04X\n", x);
  memcpy(HoldReg.data.SN, "ABCDEFGH", 8);

  x = GetHoldRegData(8);
  printf("0x%04X\n", x);
  x = GetHoldRegData(9);
  printf("0x%04X\n", x);
  x = GetHoldRegData(10);
  printf("0x%04X\n", x);
  x = GetHoldRegData(11);
  printf("0x%04X\n", x);

  for (int i = 0; i < sizeof(HoldReg); i++)
  {
    printf("%02u>>%02X\n", i, HoldReg.bytes);
  }
  return 0;
}

业务里面读写都是用HoldReg.data直接读写
RS485传输的时候用GetHoldRegData给HoldReg.byte对应数据

然后问题来了
读寄存器SensorData的时候 我想的是返回给我12 34 56 78 实际读到的是78 56 34 12
读SN的时候 我又是对的

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不能用这个结构体来弄的?

网友A:
这种的适合自己的产品Modbus组网使用,发生的时候使用这个结构体发生,接收端接收到所有数据后,结构体强制类型转换获取全部。

不好兼容标准的modbus产品,modbus数据部分是大端格式化,CRC部分是小端格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的适合自己的产品Modbus组网使用,发生的时候使用这个结构体发生,接收端接收到所有数据后,结构体强制 ...

没办法,只有修改了
uint32_t都改成uint8_t xx[4]
转换也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