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RTT和串口“串线”?

楼主(2024-07-04):
RTT的输出并不正常
它的来源是串口(不是RTT的输出)

问题:
1、之前是好的,莫名其妙出现这样;
2、UART 的接收中断莫名触发;
3、触发后显示到RTT内。(关闭HAL_UART_RxCpltCallback之后,正常)
设备:
F103CBT6

网友:
这个程序设计的不太好,这个回调是在串口中断里面执行的,你的程序在回调里面又调用了阻塞式的API

建议回调里面设置个标志,中断外面监测到这个标志了,调用下面这个两个方式比较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