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求救 help 有关按键fifo 单击 双击 长按教程的疑问!!!

楼主(2024-07-04):
各位好,最近移植硬汉哥的按键fifo 一直不太理解延时计数器的作用,chatgpt都问了还是不太理解 请问这里不用延时计数器为什么不能实现双击?

疑问点

疑问点

网友:
单击、双击、长按
同时如果有抖动的 如果是你去设计,你准备怎么设计实现

楼主:
他这里判断的时候已经去抖动了,主要是没太理解延时计数器的作用,我能理解大概是区分单击和双击事件,因为双击要触发两次单击,个人经验不足,没太理解这个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他这里判断的时候已经去抖动了,主要是没太理解延时计数器的作用,我能理解大概是区分单击和双击事件,因为 ...

其实这里就是实现了个简单的单击和双击的区分。

楼主:
多谢硬汉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