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劲用大了,直接把焊盘拔下来了,好像没法补救了

楼主(2024-07-05):
没焊接好,打算重新焊接下,直接拔了一下,直接把和焊盘也拔下来了

网友A:
刮开阻焊层然后飞线?

网友B:
走线上把油层刮了,焊一下就行。

网友C:
这是复位焊盘吗,看他们图在正面还有个复位焊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刮开阻焊层然后飞线?

这个黑色的,线看不清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走线上把油层刮了,焊一下就行。

这个黑色的,线看不清楚,这一路不好捋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复位焊盘吗,看他们图在正面还有个复位焊盘

就是这个,我当前就是临时焊接在这一侧了,这一侧这个焊接后容易掉下来,不敢使劲弄了,准备把这个焊盘轻轻刮刮再焊接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就是这个,我当前就是临时焊接在这一侧了,这一侧这个焊接后容易掉下来,不敢使劲弄了,准备把这个焊盘轻 ...

我喜欢用这种线,能直接飞到芯片引脚上,而且容易打结固定在板子上,这样扯的时候受力点就不会落在焊盘或者引脚上了。

网友:
这种事我也干过,哈哈哈

网友:
扯焊盘不是正常事,我这手焊东西 都得找人,只能焊简单的插针

网友:
都是人工自己焊的,我现在调试找不到问题原因,就让他们把对应位置芯片加焊下。
虚焊坑我好几次了

网友:
对于修手机来说,这种补焊盘是入门级的技术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喜欢用这种线,能直接飞到芯片引脚上,而且容易打结固定在板子上,这样扯的时候受力点就不会落在焊盘或 ...

这个线关键词是什么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这个线关键词是什么

OK线。,线芯差不多30~38AWG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线关键词是什么

硬化可以买点漆包线,我一直用漆包线飞线,很好用。各种线径都有,很方便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这个黑色的,线看不清楚。

砂纸直接搓呗
搓一下就清除了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这个线关键词是什么

手机维修补焊盘是基本操作, 阻焊层刮开, 用线焊上, 剪一些, 把这些线卷成蚊香, 具体看手机补焊盘视频

网友G:
所以,样品要多买几个,打样的也是。 不用把时间浪费在修修补补的人工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OK线。,线芯差不多30~38AWG。
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砂纸直接搓呗
搓一下就清除了

不得不说眼神确实不行了,这个黑色板子小细线不好捋出来那根是。整起来眼睛酸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手机维修补焊盘是基本操作, 阻焊层刮开, 用线焊上, 剪一些, 把这些线卷成蚊香, 具体看手机补焊盘视 ...
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所以,样品要多买几个,打样的也是。 不用把时间浪费在修修补补的人工上。

这种小板子有必要多买两个,出问题了好换另一个。

网友:
曾经我们一个产品的USB插座,让我使用USB线直接连根拔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