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stm32f030中断调用tx_queue_send函数进入hardfault

楼主(2024-07-05):
串口接收中断中使用tx_queue_send函数进入hardfault,使用IDE追溯调用栈,卡死在函数TX_QUEUE_MESSAGE_COPY中;在创建线程中调用无该现象

网友:
看下硬件异常错误类型,看下是不是对齐问题。

楼主:
在出错处查看CFSR寄存器,该值为0,但是按照您所说的,去看TX_QUEUE_MESSAGE_COPY调用时的两个入参的内存地址确实不是4字节对齐,按照四字节对齐的思路去修改,这个问题确实解决了。

但是在出错处查看CFSR寄存器,该值为0,不知如何解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出错处查看CFSR寄存器,该值为0,但是按照您所说的,去看TX_QUEUE_MESSAGE_COPY调用时的两个入参的内存地 ...

不排除调试组件没有正常展示错误类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