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拷贝文件进U盘前获取到文件名称

楼主(2024-07-05):
想问下,如何在拷贝电脑文件进STM32F429挂载的U盘前获取文件名称。
想判断过滤下 如.exe、.bat等等这些后缀的文件 直接提示不给拷贝进去。

STM32F429IGT6通过SDIO加了个EMMC,挂载到高速U盘。
用的HAL库。

当然也用了Fatfs。

网友:
RL-USB,通过USBH_MSC.c这段注释,可以看出来,USBH_MSC文件所有操作都是调用文件系统实现的。创建文件前,先过滤一下文件名即可
* To access files on a USB storage device use below code sample:
*   int32_t media_status, media_status_previous = USBH_MSC_ERROR_DRIVE;
*   for (;;) {
*     media_status = USBH_MSC_DriveGetMediaStatus (drive_name);
*     if ((media_status          == USBH_MSC_OK) &&
*         (media_status_previous != USBH_MSC_OK)) {
*       switch (USBH_MSC_DriveMount (drive_name)) {
*         case USBH_MSC_OK:
*           fopen (...);
*           break;
*         case USBH_MSC_ERROR_FORMAT:
*           fformat (drive_name, "/FAT32");
*           fopen (...);
*           break;
*         case USBH_MSC_ERROR:
*           // Mount error
*           break;
*       }
*     }
*     media_status_previous = media_status;
*     osWait (1000);   // polling interval for media status (1 second)
*   }

网友A:
事先将不想被复制的文件设置隐藏是不是可行。不过前提是电脑设置隐藏文件不显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事先将不想被复制的文件设置隐藏是不是可行。不过前提是电脑设置隐藏文件不显示。

电脑那边我这边控制不了

网友:
试试
FRESULT f_open (
        FIL* fp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Pointer to the blank file object */
        const TCHAR* path,        /* Pointer to the file name */
        BYTE 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Access mode and open mode flags */
)
{
        FRESULT res;
        DIR dj;
        FATFS *fs;
#if !FF_FS_READONLY
        DWORD cl, bcs, clst, tm;
        LBA_t sc;
        FSIZE_t ofs;
#endif
        DEF_NAMBUF

  //begin1
  if ((strstr (path, ".exe") != NULL)  &&  ((mode & FA_CREATE_NEW) || (mode & FA_CREATE_ALWAYS)))
  {
    return FR_DENIED;
  }
  //end1

        if (!fp) return FR_INVALID_OBJECT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