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讨论_H7-tools为什么没有尝试USB-CDC和usb-msc组合设备

楼主(2024-07-06):
stm32h7的usb设备应该是可以满足cdc和msc组合设备的硬件要求,但是h7-tool没有走这个方案。
现在做东西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是做组合设备更好还是参照h7-tool的方案更好

网友A:
cdc不免驱,技术支持比较麻烦,所以现在全免驱的WinUSB , HID和MSC。还是即插即用比较方便。

第1批,最早的TOOL,不知道楼主还有印象没,早期的TOOL和上位机通信就是CDC串口,驱动的问题太折腾了,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后来升级改成全用免驱的方式,比之前强太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dc不免驱,技术支持比较麻烦,所以现在全免驱的WinUSB , HID和MSC。还是即插即用比较方便。

第1批,最 ...

是的,我就是TOOL的预售用户
我们这边上位机也是自己的受控环境,可以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cdc不免驱,技术支持比较麻烦,所以现在全免驱的WinUSB , HID和MSC。还是即插即用比较方便。

第1批,最 ...

win10开始CDC就可以免驱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win10开始CDC就可以免驱了。

虽然内置了CDC-ACM驱动,很多串口设备插入,都无法识别,必须安装专用驱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虽然内置了CDC-ACM驱动,很多串口设备插入,都无法识别,必须安装专用驱动。

那是因为USB转串口线的IC的都不是标准CDC类,需要安装厂家提供的驱动。原因估计是方便做一些专有配置和window标准CDC驱动从PC到设备最快速度跟HID一样,不能满足高波特率的全速传输(USB FULL SPEED下只有64KB/S)。用ST或其他MCU厂家给的USB例程都是标准CDC类,Win10或以上都不需要另装厂家驱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是因为USB转串口线的IC的都不是标准CDC类,需要安装厂家提供的驱动。原因估计是方便做一些专有配置和wi ...

ST不行,我们就是ST的标准驱动,VID和PID直接用的ST的。

太多人的电脑不行了。而且都是的原装正版的Win10,Win11,早期技术支持时,这个地方太耽误事了。

行的那些都是曾经安装过ST的驱动才识别出来的,曾经我也误以为可以了,驱动彻底清除干净后,也不行了。

网友B:
那估计是那个版本的例程或USB中间件有问题。我负责的那些产品一直都用ST的标准CDC,没碰过任何一台电脑必须装ST驱动的。不过之前确实碰过某个版本的例程枚举过程有坑,导致只能用ST的驱动。ST最新版本的驱动明确说WIN10不要装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 (C) COPYRIGHT 2018 STMicroelectronics ********************
* File Name          : version.txt
* Author             : MCD Application Team
* Version            : V1.5.0
* Date               : 02/05/2018
* Description        : Version file for Virtual COM Port driver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THE PRESENT SOFT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
*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.
* AS A RESULT,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,
*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
* CONTENT OF SUCH SOFTWARE AND/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
*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* V1.5.0 - 02/05/2018
=====================

New Features
************
       + Install simplified for better user experience depending on Windows OS,
           + For Windows 10, use Microsoft inbox driver and not this package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估计是那个版本的例程或USB中间件有问题。我负责的那些产品一直都用ST的标准CDC,没碰过任何一台电脑必须 ...

我们就是用的这个,直接放弃,不研究了。

网友:
目前 Tools 的USB CDS 虚拟串口确实需要额外安装ST的串口驱动, 否则设备管理器显示感叹号无法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