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C输出问题

楼主(2024-07-08):
我用Tim5控制DAC输出频率为1kHz,但是实际输出只有669Hz,这是为什么

网友:
1KHz不算高,那可能是主频算错了? 使用mco管脚监测一下单片机的主频看看。

网友A:
方便的话,分享配置代码看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的话,分享配置代码看下

已经解决啦,是我自己定时器配置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