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413的全速USB发送数据会丢失,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4-07-09):
最近再用STM32F413的FS USB发送数据,驱动是用的CUBEMUX 生成的驱动代码,但是发送数据量大的时候会丢失数据,分包发送也会丢,调试发现USB一直返回busy,一直在被占用,因为数据发送是按帧发送,每帧之间有时间限制,现在考虑是不是一帧的数据量太大了,导致两帧之间的时间太短,来不及发送,导致丢失数据?一帧的数据大概是500K

网友:
用的什么方式,CDC还是HID,是不是速度慢点是正常的。可以考虑做个简单的握手控制。

楼主:
使用的CDC,数据量小点不会有什么问题,数据量大了就开始丢了,会有多的数据在一帧的结尾部分,再下一帧的数据就是对的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使用的CDC,数据量小点不会有什么问题,数据量大了就开始丢了,会有多的数据在一帧的结尾部分,再下一帧的 ...

简单做个握手应答,应该是可以解决的,你试试

楼主:
好的,感谢硬汉哥解答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,感谢硬汉哥解答

楼主找到原因了吗?我发超过30000字节就会丢失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