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烧录损坏芯片

楼主(2024-07-09):
最近遇到一个问题,在给单片机烧录程序时有几率会导致单片机损坏,跟硬件沟通之后,原因是单片机上3.3V之后在接烧录器,烧录器接电脑也会产生3.3V,俩个3.3接触一瞬间会产生脉冲导致芯片烧毁。这个脉冲有办法解决吗

网友:
烧录器上的3.3V断开,不与单片机电路连接

网友:
可以配置你的烧录器。

以我们H7-TOOL为例,可以配置TVCC为输入,或者不接,设备自供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