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请问一下FMC的模式是根据什么来选择的呢

楼主(2024-07-10):
第一级

然后就是第二级的mem type

这些是根据什么来选择的呢,我看被驱动的芯片手册上也没有说明。比如AD7606的并行,使用普通IO口也能读出数据来。但是如果使用FMC模拟8080时序,该如何选择模式呢?是根据什么来选的呢

网友A:
这个需要时序方式接近的mem type方式即可。

像7606,我们一直用的SRAM方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需要时序方式接近的mem type方式即可。

像7606,我们一直用的SRAM方式。

7606 我用的ROM也可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7606 我用的ROM也可以

好几个模式都可以的。